[求助] GSM上行噪声抑制

楼主(2010-08-14):
有没有做通信方面的朋友,在直放站中,有什么方案在FPGA里做GSM上行的噪声抑制,找了很多资料都没看到什么好方案,谢过了

楼主:
怎么都没人回答,自己顶一个

网友:
你想针对的噪声来源是什么? 噪声抑制 通常分为带外噪声抑制 和 带内噪声抑制, 带外的 想办法滤掉, 带内的 通常会着重在噪声与信号特性的差异上,需要根据这些差异做一些数据处理工作来进行分离。

网友:
楼上说得很对,如果你的系统带内NF不好,想办法改善。如果NF好,可能和滤波器的带外抑制有关。
测试前要注意系统增益哦

楼主:
是我没说清楚,应该是底噪抑制,在上行中,多台直放站底噪会累加,对基站造成影响,使得容量变低

网友:
具体我也不知道,个人认为是提高信噪比吧.利用FPGA,通过数字信号处理,可以提高SNR的.即是扩频通信的原理.具体你可以看<软件无线电>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