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About EEPROM Cell current

楼主(2010-08-14):
各位,

    我正在设计一个用于EEPROM 编程的Charge Pump,功能都没有问题。我现在有个问题是不能确定当Charge Pump的电压升到15.5后,EEPROM Cell的编程(或擦除)电流应该是多少,有人说是10uA,也有人说是基本上是0。这个值应该是多少呢?有人做过的话,可否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
这个主要根据你所使用的eeprom编程功耗决定,如果使用厂商提供的IP核,他会提供编程功耗,只要把编程功耗除以编程电压就能得出你的编程电流,在仿真中,可以把EEPROM等效为一个电阻负载进行仿真。
不同的eeprom所使用的编程原理不同,如果是热电子注入方式的,需要较高的编程电流,而只是FN遂穿编程的编程电流在nA级。

网友:
eeprom  write 不是要 ma ??

以前 問過 txmc  cell  要 ma 比較安全
不過是多年前歐

网友(2010-09-16):
这要看你是算单个cell还是算整个芯片了吧

网友(2010-10-26):
如果只是cell 基本为0

网友(2011-02-09):
现在的E2大部分都是FN
感觉有的用热电子来写的E2都有点不实用,电流太大了,chargepump肯定扛不住

有段时间也在看这个的电流,在有个地方看到单个CELL的擦写电流为10nA量级

网友(2011-05-18):
现在很多EEPROM IP都是集成charge pump的。功耗主要由工艺和IP结构决定,以datasheet为准,见过SMIC的1KBEEPROM写电流就有200多u的,吓死人。

网友:
回复 网友A:
+charge pump 应该会到这个量级

网友(2014-06-25):
1K eeprom write 200ua ..是單一 bit write ?
還是連續寫 一堆 data ?

不知道 write v.s. read 電流差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