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arrc可以用.star文件来提取寄生参数吗

楼主(2010-08-14):
现在我走到刚刚用nanoroute做完详细布线这一步,下一步应该是用star-rcxt提取寄生参数了。使用star-rcxt标准提取寄生参数流程中需要foundry连同库一起提供的.itf或者.nxtgrd文件,但是tsmc035库里面没有这些文件,它提供了一些用于stardc的后缀是.star的文件。我打开这些文件看了一下里面基本上就是些标准单元的电容和延迟时间的信息,应该就是用于提取寄生参数的。我想知道star-rcxt可以使用这些文件来提取寄生参数吗?如果可以的话怎么做呢?这方面我在网上搜索了好一阵,毫无所得。还有就是如果star-rc不能用这些.star文件提取寄生参数,那有没有一些常规替代的方法,比如用calibre来提取?
请指教!谢谢!!

网友:
据我了解starRC 是针对milkway的database, 或者是针对gds的数据库,至于你说的.star应该是寄生参数的格式。

网友(2010-10-10):
据我了解starRC 是针对milkway的database,

网友(2011-05-04):
楼主,我现在也遭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了,你解决了吗 我的库里也是只提供了.star文件,无itfnxgrd文件啊

网友A:
你们看一下star-rcxt的manual。有一章讲怎么生成nxtgrd。这个一定要有。

网友:
回复 楼主:
.itf确实可以人工写的,前提是你知道一些工艺的细节,如metal的thickness,ER等参数值,下面是一个简单的例子,可以参考一下,有了.itf文件,就可以用grdgenxo命令将其转成.nxtgrd文件

TECHNOLOGY=nx

DIELECTRIC SIN { THICKNESS=2.25 ER=7.5 }
DIELECTRIC ILD4 { THICKNESS=0.8 ER=4.1 }
CONDUCTOR M3 { THICKNESS=0.8 WMIN=0.6 SMIN=0.5 RPSQ=0.66 }
DIELECTRIC ILD3 { THICKNESS=1.7 ER=4.1 }
CONDUCTOR M2 { THICKNESS=0.7 WMIN=0.6 SMIN=0.5 RPSQ=0.66 }
DIELECTRIC ILD2 { THICKNESS=1.8 ER=4.1 }
CONDUCTOR M1 { THICKNESS=0.8 WMIN=0.5 SMIN=0.45 RPSQ=0.33 }
DIELECTRIC ILD1 { THICKNESS=1.2 ER=3.9 }
CONDUCTOR POLY { THICKNESS=0.3 WMIN=0.35 SMIN=0.45 RPSQ=21 }
DIELECTRIC FOX { THICKNESS=0.3 ER=3.9 }

VIA POLYCONT {FROM = M1 TO = POLY AREA=0.25 RPV=5}
VIA VIA1
{ FROM = M2 TO = M1 AREA = 0.36 RPV = 4}

VIA VIA2
{ FROM = M3 TO = M2 AREA = 0.36 RPV = 4}

建议在foundry所在的文件夹里再仔细找一下.itf或.nxtgrd文件,如确实没有可向foundry要的
另外,star-rcxt不仅可以吃milkyway和GDS data,还可以吃LEF/DEF等数据

网友(2012-02-27):
用grdgenxo 这个命令可以将.itf文件转换为nxtgrd文件

网友(2023-11-12):
引用 网友A:
你们看一下star-rcxt的manual。有一章讲怎么生成nxtgrd。这个一定要有。

可以分享一下mannual嘛 真的很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