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8b/10b编码是一一对应的吗?

楼主(2010-08-14):
请教一下,不考虑K-code,单从D-CODE的角度来说。是1个8B编码对应唯一个10B编码吗?

网友:
应该说是对应两个10编码, RD+和RD-

网友(2011-05-03):
应该是对应一对码
但是初始极性确定了就是唯一对应了的

网友:
为了保证直流平衡,对应两个值中取一个,具体取值与前面值中的01个数有关

网友:
我感觉楼主问的意思应该算是一一对应,8bit分成3bit和5bit,各自编码,3bit编码到4bit,5bit编码到6bit;根据编码成的4bit来确定6bit的情况,即根据4bit是否是DR+或RD-来确定6bit,但是与4bit相反;还有一种可能是4bit和6bit都正好是“0”和“1”相等;

网友(2011-10-18):
应该是对应一对码

网友:
2楼正确

网友(2011-11-22):
二对一的

网友(2013-03-28):
回复 网友A:

    哦,懂了。

网友:
从IEEE上下载一个802.3协议,在第三卷中有详细的8b/10b编码对应关系,包括D码和K码,看了之后就会明白。

网友:
应该说是对应两个10编码, RD+和RD

网友(2014-07-01):
一一对应是不可能的,2楼所说一个8b对应RD+和RD-的两个10b也是不准确的。因为对于当D码的高三位是111的时候,它对应的4b是有四种可能的。
搞懂8b10b就搞懂那3张表就可以:K码的一张;D码3b4b、5b6b的各一张。

网友:
8bit D 和 K 都是 对应1个(中性码,1,0个数相同码)或两个 (+,-码)10bit码,双向译码都是唯一对应(8b到 +,-10b码时,符号位,即1,0个数参与编码,10b到8b则不需要符号位参与译码)

这样理解对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D码3B/4B不影响 最终8b/10b结果是1对1 或者1对2的,没有1对4的情况

网友:
D10.2 +-10b码都是 0101 010101,这个就是中性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