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 阈值电压

楼主(2010-08-14):
弱问一下, 我用一个已知的器件做的时候, 已知工艺库, 怎么确定其阈值电压, 电子迁移率, 栅氧化层电容等呢?

网友:
PDK里面的model里面有这些参数

网友:
工艺库 不就有这些参数了嘛

网友:
可以查看dc仿真后的模型参数

网友(2011-01-13):
同上可得

网友:
跑一个netlist就知道了,把vth打印出来

网友:
同样的疑惑啊!学习

网友:
没有固定得值,看条件的,只有个大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