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Resolution Time(时间分辨率)的概念

楼主(2010-08-14):
大家好,我是一个菜鸟,刚刚看到一篇文章讲关于亚稳态的东西,里面有一个时间分辨率的概念,它里面是这样描述的:当一个事件取样一个稳定值时(或者一个能稳定一段时间的值) ,取样值就随这个稳定值而变化。假设在 D触发器情况下,就是 Q值随 D 值变化。这段能够稳定取样的时间用相关的取样事件来定义,称之为时间分辨率(翻转时间?)。
      我看了一会儿,还是对这概念比较模糊,希望高手看见可以讲得更明白透彻一些,若和我一样是菜鸟的看见对这有什么自己理解也可以大家一起讨论讨论。还有就是这个概念在FPGA中有什么用,具体用到什么方面,谢谢了。。。。。

网友:
坐等高手

楼主:
怎么就没人呢??哎

网友:
没印象喃,那本书上看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个PDF文档上看见的,讲FIFO的,里面有个同步的问题,就讲到了这个概念

网友(2011-02-15):
触发器因为输入数据不满足建立/保持时间而进入亚稳态后,会在一段时间内输出一个不确定的状态(可能为0,可能为1,可能为0、1电平之间的电平,也有可能在0、1之间震荡),但不管怎么样,最后都会回到一个稳态(可能为0,也可能为1),这段时间称为resolution time。只要时钟周期大于resolution time,那么后级触发器就能采到一个处于稳态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