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小结设计经验(二),请各位高手指点

楼主(2010-08-14):
流水线等停机制

流水线等停机制

1、利用FIFO的状态控制,做流水线等停机制。
用目的FIFO的“将满”信号,流控源FIFO的“读使能”信号。数据一旦从源FIFO读出来,在流水线上停就不下来,所以目的FIFO一定要留足够的欲度,存下流水线上数据。

            |--------|         |--------|         |--------|
            |           |         |           |          |          |
            | source |------|  FLOW |------ |  dest  |
        re |           |         |            |         |          | awfull
      |----|  FIFO  |         | BLOCK |         |  FIFO |--------|
      |     |           |         |            |        |           |          |
      |     |--------|         |--------|         |--------|         |
      |                                                                         |
      |----------------------------------------------------|
          目的FIFO的“将满”信号,流控源FIFO的“读使能”信号

2、目的端,利用pause或者hold之类的信号,让流水线上全部寄存器都保持住(一定要在同一拍,全部停下来)。

            |--------|                                                   |--------|
            |           |     |-----|     |-----|     |-----|        |           |
            | source |---| REG |---| REG |---| REG|------|  dest  |
            |           |     |-----|     |-----|     |-----|        |           | hold
      |--- |BUFFER|        |             |             |             |  logic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小结:
1、从硬件资源上来讲,显而易见,第二种方式占优,充分利用流水线上的寄存器,起到暂存数据的作用,并且实现起来也不复杂
2、从逻辑实现上来讲,第一种方式简单,并且很方便插入到流水线的任意点。实际上就是用FIFO把前后处理逻辑隔开
3、如果流水线上有的处理模块,没法hold住(比如一些IP,不带hold的功能),就只能用第一种方法了

网友:
思想很好,可是字词应该注意修改吧

网友:
第二种方式居多吧~~

网友:
受教了,多谢总结

网友:
说白了,就是第二种中间没有bubble,但控制需要很准确。而第一种中间有bubble, FIFO可以挤掉bubble,所以中间的控制很简单。

网友:
我怎么总觉得第一种不算是流水线操作呢,更像是一般的顺序操作而已,呵呵,也许我误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