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lvaco 中的电流10mA/um是啥意识?

楼主(2010-08-14):
silvaco 中的电流10mA/um是啥意识?

楼主:
deng ni yi xia

网友:
如果是金属线,这是说每um宽度的金属线的最大电流密度

网友(2010-09-29):
楼主最好把模拟的器件说明白,这样大家好回答!

网友(2010-11-29):
应该这样的:因为楼主做的是二维仿真,仿真得到的电流都是A/um为单位,在silvaco里,进行二维仿真时,默认宽度是1um,所以你要的到实际电流大小需要乘上宽度才对。

网友(2011-02-12):
记得铝有电迁移特性,通过的电流密度不可过大……

网友(2013-01-18):
是单个原包的面积电流密度,即你定义的半个元宝的横向长度*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