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LVACO 模拟器件频率特性

楼主(2010-08-14):
SILVACO  模拟器件频率特性,其自身的器件面积所产生的电容是否考虑了?为是么改变器件面积而频率特性不变?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等待高人

网友:
这个很难吧,你要慢慢跳,i比如你要增加面积,显然电容也增加了,那年你可以从其他地方入手来减小电容

网友(2013-08-14):
这个,你看频率的公式嘛,最简单的公式是fT=gm/6.28Cg,gm和Cg都是和栅宽(也就是你说的面积)有关系的,但是相除后就和栅宽无关了,所以你就算改了栅宽,得到的频率结果也是没有变化的!
我顺便请教一个问题哦:您频率特性是用extract语句提取的吗?如果不是,那你是怎么弄的呢?还有仿出来的S参数要怎么导出来呀,和其它数据的导出方式不一样啊?

网友(2013-09-13):
真心问,silvaco和sentaurus的区别在哪?

网友(2013-12-06):
借地同问,刚开始学,感觉好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