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零点与极点补偿问题

楼主(2010-08-14):
求教零点与极点补偿问题,个人通过看书基本了解一些,但是不会应用。有什么详细的资料吗?各位大侠推荐一下。

网友:
无关内容

网友:
看看艾伦或者拉闸维的教材,都有的。
补偿其实都是一样的阿。

网友:
开关电源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是开关电源方面的。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零极点补偿主要是为了防止震荡,使系统工作稳定。
给你发一个有关的资料,是关于LDO的零极点补偿的使之稳定的,简单易懂,非常实用,希望能帮到你

利用陶瓷输出电容来提高LDO的稳定性(中文).pdf

楼主:
爱,没钱啦

网友:
开关电源的零极点补偿需要建模分析的。
不过原理与普通运放的都类似。
是仅仅考虑稳定还是需要考虑相应速度等等。
关键要知道主极点想放在哪里。 补偿是想加单纯加强主极点,还是做极点分离等
搂主还是仔细看看教材。多推推公式。
要明白电容在高频下阻抗很小相当于短路,在电路中的意义。就是那个极点分离补偿,为什么极点就分离了。
cascode运放,为什么中间cascode点就没有产生很近的极点呢等。
仔细去理解教材,等到顿悟了,你就明白3搂说的话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推荐一些教材吗?谢谢啦

网友:
可以看看love_ic版主推荐的两本模拟电路设计的经典教材。想深层次了解零极点,建议看看自控原理。若想了解开关电源的零极点,建议看看开关电源设计这本书的十二章,讲了零极点的基本概念及在开关电源环路设计中的应用。

网友(2011-05-14):
谢谢楼上的指点,也很想理解这一块

网友:
我也是菜鸟,这方面最迷糊了。

楼主(2012-06-26):
回复 网友B:

   一看就是高手

网友:
You should study classic control theory

网友(2012-11-19):
好像都是高手

网友:
补偿的都一样

网友:
看看艾伦或者拉闸维的教材,都有的

网友(2016-09-13):
zheng需要这一块资料

网友(2019-08-07):
收集资料学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