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中TASK是不是只有组合逻辑时才可以综合?

楼主(2010-08-14):
Verilog中TASK是不是只有组合逻辑时才可以综合?
而TAKS是时序逻辑的时候就不可以综合,只能用在仿真?

网友:
过滤器工作原理讲解

网友:
剔除广告

网友:
不建议用task

网友(2011-06-06):
建议版主将私人发的广告帖子给删除掉。task应该是可以综合的,不建议使用,我是没有用过。

网友:
我看的那本书里是这么说的
———————————————————————————————————————————
在verilog模块中,任务task通常被综合成组合逻辑的形式;每个函数function在调用时常也被综合成一个独立的组合电路模块;
——————————————————————————————————————————

如果这么看的话,貌似就是task如果是时序逻辑就没法综合了。

还是等待高人的看法吧

网友:
建议task 只用在testbench中

网友:
可以综合,Task只是更好看而已,编译器会直接进行简单替换

网友:
时序逻辑不认task

网友:
task是可以综合时序电路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发个例子出来看看。。。。。

网友(2011-07-26):
我也想知道答案。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综合成时序电路。一本书里举的例子是。
task seq_task;
...
endtask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seq_task(input,output);
end

网友:
不过推荐尽量用最简单的coding style,既简单易懂,又保证正确性。

网友(2011-10-24):
task能不能被综合,主要看综合工具能不能将其综合,ISE支持task综合,其它的没试过!

网友:
这么麻烦啊

网友(2012-03-27):
时序逻辑不认task
你确定?

网友:
thanks for the information

网友:
完全可以不用的

网友(2012-06-15):
14楼的例子,task本身还是组合逻辑,和always一起综合成时序逻辑,如果task带有时序逻辑是不能被综合的,而lz问的正是task本身是不是只有是组合逻辑才会被综合,答案是task本身必须是组合逻辑才能被组合,如果带有时序逻辑,那么在always块或者assign中就会嵌套时序逻辑,这本身就是非法的。一句话,任何语句能不能综合,要看是不是RTL风格,如果是就可以综合,如果不是就不能综合

网友:
task,我们头只让用在组合逻辑中

网友:
最好还是用简单的组合逻辑一下,

如果有复杂点的时序模块,要被反复调用的,要么做成另外个MODULE来调用,要么GENERATE语句,一下子例化N句。

网友:
回复 网友C:

   正解

网友:
只能是组合逻辑,不能顺序逻辑,和function一样,可以综合

网友(2012-09-12):
在QuartusII 里面task的不能够综合的。只能在Modelsim里面仿真

网友:
task是可以被综合的,并使用调用这个task处的时钟,所以在task中没有时序clock,在task一次执行n个时钟达到目的时,需要连续调用n次。我一般喜欢在状态机中用来做简单的延时。

网友:
看了前辈们的解释为,明白了。

网友:
嗯 有道理! 有没有更详细的资料?

网友(2012-11-09):
ISE支持task语句的综合,但是感觉很怪,经常出错

网友(2015-10-14):
据我所知很多大公司有一本“代码规范”,里面大多会有明确:除了在modolsim的testbench中可以使用外,其他情况是不允许使用的task,特别是在ISE等工程中。建议参考一些大公司的规程规范。

网友:
在modelsim中的testbench中可以使用task,但是在ISE工程文件中不建议使用task,很多大公司代码规范了规定不能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