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FPGA实现PCIe设备时的一个问题【图已补上】

楼主(2010-08-14):
我用的xilinx v6-lx130t-ff783-2的FPGA,来实现一个PCIe设备,整个系统的结构如下图
FPGA所在的板卡通过一根Cable连到PCIe转接卡,再通过金手指插到主机的PCIe插槽。

上图中只画出了PERST#信号的拓扑结构。

正常的PCIe设备启动过程如下图

预期的正常情况是:

         1. 设备卡先加电,因此电源一直处于稳定状态,初始时PERST#被上拉到高电平。
         2. 启动主机,在主机POST过程中,PERST#被拉低一段时间,使所有的PCIe设备复位。
         3.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大于tPVPERL,设备完成复位,准备好传输数据,主机撤去PERST#,设备开始工作。

但是现在的情况是:

         1. 如果设备卡不加电,则主机能够正常启动。
         2. 如果设备卡加电,则主机不能启动,显示器没信号,cpu、显卡风扇转速都很低,没有出现滴滴响声。

我通过chipscope抓取了PERST#信号,发现设备卡加电时该信号时高时低,持续时间都不会超过1ms。

我做了如下分析:

         1. 通过万用表测量,发现主机上所有的PCI、PCIe插槽的PERST#引脚都是相连的。
         2. 因此正是PERST#信号的时高时低,使得主机的所有PCIe设备都不能正常工作,包括显卡,因此显示器会没信号,进而不能启动。

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了PERST#信号的时高时低,从系统的拓扑结构来看,当主机撤去PERST#的低电平时,PERST#应该被上拉到高电平才对。

图中的3.3V - 2.5V电平转换器用的TXB0108芯片,参考的是xilinx ml605的原理图,因为v6的pcie核PERST#要求是2.5V电平的。

楼主:
把FPGA卡上的4.7K上拉电阻去掉后,问题还是存在。

网友:
设备卡和主机的地接触好吗?

网友:
如果LZ是写代码的,咱们还可以交流下,现在调试得也头疼。

网友:
两个版地连接怎么样啊?
你这个信号线附近是不是有时钟信号之类的啊。
还可以两个板分别加电测一下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两个板的地是接在一起的。

昨天发现是由于4.7K电阻的上拉能力不够,不能是perst复位为高电平,换成了470R的就可以了。

但现在仍有问题,我把0R电阻换成了开关,
      如果设备卡先上电,此时把开关合上,由于主机还没有上电,此时perst被拉低,相当于对pcie硬核进行复位,把开关断开,设备卡上的perst被拉高,同时与主机隔离。这样就相当于手工复位。此时如果启动主机,一切ok,通过PCItree查看配置空间,发现BAR也分配了相应的值。
      如果设备卡先上电,开关一直合上,然后开启主机,主机POST过程中会发一个perst的低脉冲复位所连的所有PCI设备,包括我的设备卡。这样主机也能启动,并且通过chipscope查看链路状态也一切正常。可是通过PCItree查看配置空间时,发现BAR为0,并没有分配物理地址。

一直想不通是怎么回事?
有谁对BAR的分配过程比较熟悉的吗?

网友(2013-08-07):
TXB0108有两种型号 有一种是带E的 记不得是不是E了
反正不带E的 不能强上拉,也就是不能接开漏或者集电极开路的电平

网友(2020-07-26):
请问楼主,pcie金手指的电平是多少,然后pcie的preset可以用内部了也可以用外部的,用外部的怎么约束外部preset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