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插值滤波器

楼主(2010-08-15):
DAC前面的插值滤波器的功能是插值加滤波么,既然前面都滤波了,为什么DAC后面还要有个模拟滤波器呢

网友:
功能不一样,前面的插值滤波器只要是为了信号的频谱抗混叠,
而DAC后面的滤波器是经过DAC处理后的杂波

个人认为哈

网友(2011-05-05):
因为dac通常是对数字信号做采样保持,仍然存在镜像。举个简单例子,dac送正弦出来,你总不希望得到一个有台阶的正弦吧

网友(2011-06-14):
两个滤波器作用不同

网友(2011-12-10):
同意,对的

网友(2012-01-12):
上采之后,在采样率的范围内滤波器会滤掉上采造成的混叠。DAC外面的滤波器是滤掉数字信号输出的周期性信号,使高频信号进一步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