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一个关于电路AC特性测试的问题

楼主(2010-08-15):
大家好。现在在写测试方案。需要测试一个bandgap和LDO的PSR特性。不知道没有很好的测量方法。
目前我的想法是,根据定义,PSR为电源抑制比。输入通过函数发生器,产生一个DC 5V,AC 100mV的信号作为电源,通过示波器观察bandgap,LDO的输出端波形。通过比较两个电压的纹波峰值来计算PSR。扫频通过函数发生器来手动调节,在各个频率点采样。
上面的问题是。示波器观察有一个高DC offset的电压的纹波不太容易。计算可能会很不精确。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更好的测试方案?或者大家在测试AC特性时,都是怎么测试的?可以具体介绍一下测试方法和需要的仪器吗?谢谢。

楼主:
自己顶起,大家多多指教啊。

网友:
测试仪器:网络分析仪
这个仪器有一个信号源;
一个输入信号检测端(测量LDO电源);一个输出信号检测端(测量LDO输出);
然后直接可以得到LDO PSR的频谱响应结果。

一般信号源的电流驱动能力都有限,比如信号发生器和网络分析仪的信号源,都是不能直接用来作为电源来驱动芯片的;解决方案是设计一个buffer,信号源作为buffer的输入信号,产生一个具有大电流驱动能力的信号作为电源使用。

楼主:
谢谢3#的 解答。我会去看看网络分析仪的相关资料,还没有用过这个仪器,不是很熟。
关于你提到的一般信号源的驱动能力不足的问题,这个我也有了解。你说的加一个buffer的问题,请问你的意思是用一个具有buffer输出的高性能运放集成块做成buffer结构吗?也就是外接运放ic做成pcb,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
是的,你这个思路通向了问题解决之道。外接运放IC做成单位增益buffer可以增大电流驱动能力,而这个buffer具体能驱动多大的电流取决于运放的输出能力,这可以查看运放的datasheet;
如果电流驱动能力还是达不到LDO电流要求,可以在运放的输出外接一个功率MOSFET作source follower,然后再接成单位增益的形式(或者用电阻分压反馈的其他固定增益,这取决于设置正确静态工作点的要求)。

4# soulhenry

楼主:
谢谢ampper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