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运放共模抑制比的定义问题

楼主(2010-08-15):
一般的共模抑制比定义是差模增益与共模增益比值的绝对值。不考虑电路失配的情况下,由于尾电流源有限输出电阻,产生了共模增益Acm,但真正破坏信号的是由于电路的不对称及器件不匹配,导致共模电压变化产生差模分量Acm_dm,
   共模抑制比的定义个人认为应为CMRR=Adm/Acm—dm的绝对值,单纯的共模增益只是改变了偏置,增益等,对信号的放大没什么影响。但许多书的定义是直接将差模增益除以共模增益Adm/Acm。实际电路仿真中晶体管调用的模型应该也没有考虑器件失配吧,仿真得到的CMRR仍然是差模增益除以共模增益。
   欢迎了解的讨论交流

网友:
同样疑惑中。
其实razavi的那本教科书前面讲差分对的时候有提到CMRR=Adm/Acm—dm,但是后面运放好像又回到了Adm/Acm

楼主:
有人知道吗,疑惑啊

网友:
Acm-dm一般是针对全差分(必须介入失配才有),Acm一般就是单端输出的

网友:
有些明白了

网友(2010-11-22):
原来如此~~

网友(2011-05-16):
不错,看一看学习一下!

网友:
很同意L4的观点,如果各位留意的话就会发现拉扎维的书里面当使用公式CMMR=|Adm/(Acm-dm)|时明显是针对全差分的,而使用CMMR=|Adm/Acm|针对的是单端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