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nrf24l01模块电源电压问题?

楼主(2010-08-15):
我用的是NewMsg-RF24L01模块,但是说明书上说工作电压在1.9至3.9伏之间。意思是不是说它的VCC引脚不能直接接在51单片机的5v电压源上?
如果不可以,我一概串联多的电阻来分压限流?

网友:
直接就用两个电阻组成分压电路就可以了,      简单实惠

网友:
3.3V稳压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