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疑问,FPGA验证后怎么转成ASIC?

楼主(2010-08-15):
新手疑问,FPGA验证后怎么转成ASIC?
代码在FPGA中验证实现功能后,我怎么实现ASIC或者版图之类的?
求高手解答

网友:
貌似这个才算开始吧,要弄成ASIC还有很多工作,
综合、STA、LAYOUT等等,整个过程还是很多的

网友:
而且生成ASIC这个工作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需要专门的厂家来实现。

网友:
前端与后端的差别了,
你做测试,把前端完成好就行。

网友:
3楼正解

网友:
前期的FPGA验证一般只验证逻辑的东西,之后还要综合,版图,后仿等等,最后生成GDS文档流片,然后封装测试就是ASIC芯片啦。

网友:
这就是做FPGA和ASIC的区别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