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微分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0-08-16):
file:///C:/Users/陈龙/Pictures/微分.jpg就是在做运放构成的微分电路时,书上的反馈只有一个电阻,为什么在用Mulitism仿真时还有给电阻并联一个电容呢?它起到了什么作用呢

网友:
应该起频率补偿的作用吧

楼主:
若是频率补偿,为什么实际电路却不用,只是仿真的时候才用到呢 2# saviola-830812

网友:
For OPAMP stability, there should be a capacitor to compensate the OPAMP.

网友:
在某些情况下,应该没有那个电容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仿真用的是近乎理想的运放模型,那么没了那个电容会导致高频增益无穷大,可能带来收敛问题。

楼主:
用实际的741运放做实验的时候没有电容也行,但仿真就出问题,不知道仿真的时候应该用哪个运放好呢?谢谢 5# acrofox

网友:
不清楚741运放的仿真模型,如果仿真模型的带宽很高,则没有电容可能导致收敛问题。

楼主:
哦,谢谢啦,仿真用的型号和书上的型号都不一样。仿真是不是用的美国的标准啊 7# acrofo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