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请教】ep3c lvds速率如何提高

楼主(2010-08-16):
使用EP3C5完成一个很简单的功能,就是把3条LVDS的lane收进来,复制成6条再发出去。
assign lv0 = u0;
assign lv4 = u0;

U0输入的地方有100欧姆的匹配电阻。发现U0速率高到200M的时候,测试入口端的信号波形就不完整了。

手册里号称LVDS接口可以跑到7、800M,可实际测试也就200M左右。
请教是什么原因,需要使用altlvds这样的megafunction吗?

网友:
你的LVDS怎样生成的?是用CORE生成的吗?(寄存器的形式)
随路时钟是不是也以同样的方式生成?还是直接拉出来的?
前者因为都由寄存器处理后输出,在时延上是一致的,性能应更好。
再者,波形测起来不完整,但实际使用时也许还能正常使用吧。

楼主:
lvds -> FPGA -> lvds
FPGA只是把输入的LVDS信号复制一下,相当于1:2 fanout. 实现方法如我前面写的那种,只是assign了一下。
没有使用megafunction,不知道这个是不是速率上不去的原因?!

LVDS信号是从FPGA芯片外输入的。

网友:
你用什么测的不完整?一般的示波器是显示不了这么高速的信号的,如果示波器带宽不够,那你看到的可能是欠采样。

楼主:
示波器带宽足够

楼主:
问题原因找到了。是前级芯片的驱动问题。
和是否使用MEGACORE没关系。现在跑到380MHz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