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PC8548E设置agent mode如何启动PCI DMA?

楼主(2010-08-16):
最近项目开发遇到个棘手的问题。项目里X86作为主机,host mode;MPC8548E 作为agent mode. windows驱动 需要从MPC8548E 内存 启动DMA读取数据到主机内存。MPC8548E配置好 inbound/outbound 等,异步read /write 8548寄存器以及DDR内存都没有问题,但是启动DMA 就是没有数据到指定的X86 内存。测量PCI 总线,REQ等信号线都是正常发出,DMA 寄存器 源地址/目的地址/长度等也正确响应了。就是数据没有到指定的x86内存。在PCI 寄存器 POTAR1,POWBAR1,POWAR1等也配置了,其中POTAR1配置为 (X86 DDR 物理内存地址>>12),POWBAR1配置为 (读取8548 初始化outbound window地址<<12)。怀疑是PCI POTAR1/POWBAR1/POWAR1等寄存器没有配对。 哪位高手也作过类似PCI DMA?指点下哈。

网友(2010-10-14):
关注下,我也在弄PCI DMA,还没有搞定

网友(2010-12-16):
楼主可以参考下PCI网卡的驱动,有类似操作

网友:
是否需要注意一下大小端的问题。

网友:
这个很久没有用来,不过还要丁丁

网友:
没有接触到这类咚咚

网友:
这个比较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