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全差分音频放大器的ac分析

楼主(2010-08-16):
全差分音频放大器如图所示,图中的放大器为两极,想分析其AC特性来看环路稳定性,可是如何去等效其模型? 不用任何工具,只是手算. 如果要用hspice仿真,在运放的gate端断开,小信号该怎么加?

网友:
全差分放大器的稳定性和单端放大器一样用spectre中的stb分析,只不过将iprobe改为dmcmprobe,参数设置为-1

楼主:
谢谢!我是从分析的角度,不用任何工具,只是手算该怎么分析

网友:
利用反馈理论,将环路断开,计算传递函数(估算级零点),注意AUDIO放大器的输入管的寄生电容较大不要忽略。(反馈电阻与输入电容会产生一个极点,一般要在反馈电阻上并联一个电容产生零点来补偿)。

楼主:
利用反馈理论,将环路断开,计算传递函数(估算级零点),注意AUDIO放大器的输入管的寄生电容较大不要忽略。(反馈电阻与输入电容会产生一个极点,一般要在反馈电阻上并联一个电容产生零点来补偿)。
引用 网友A:

那我要手算VO+或者VO-的输出阻抗,应该怎么计算呢?

网友(2017-12-01):
回复 网友A:

   你好,你知道audio里的dc detect?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的对,实际项目也这么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