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对场效应管的测试

楼主(2010-08-16):
对场效应管的测试
1、 结型场效应管的管脚识别

场效应管的栅极相当于晶体管的基极,源极和漏极分别对应于晶体管的发射极和集电极。将万用表置于R×1k档,用两表笔分别测量每两个管脚间的正、反向电阻。当某两个管脚间的正、反向电阻相等,均为数KΩ时,则这两个管脚为漏极D和源极S(可互换),余下的一个管脚即为栅极G。对于有4个管脚的结型场效应管,另外一极是屏蔽极(使用中接地)。

2、 判定栅极(红表笔接表内电池的负极,黑表笔接表内电池的正极)

用万用表黑表笔碰触管子的栅极,红表笔分别碰触另外两个电极。若两次测出的阻值都很小,说明均是正向电阻,该管属于N沟道场效应管。
  制造工艺决定了场效应管的源极和漏极是对称的,可以互换使用,并不影响电路的正常工作,所以不必加以区分。若要区分,则可根据在源—漏之间有一个PN结,通过测量PN结正、反向电阻存在差异,识别S极与D极。将万用表拨到R×100档,用交换表笔法测两次电阻,相当于给场效应管加上1.5V的电源电压,其中电阻值较低(一般为几千欧至十几千欧)的一次为正向电阻。此时黑表笔的是S极,红表笔接D极。
  注意不能用此法判定绝缘栅型场效应管的栅极。因为这种管子的输入电阻极高,栅源间的极间电容又很小,测量时只要有少量的电荷,就可在极间电容上形成很高的电压,容易将管子损坏。

3、 估测场效应管的放大能力

将万用表拨到R×100档,相当于给场效应管加上1.5V的电源电压。这时表针指示出的是D-S极间电阻值。然后用手指捏栅极G,将人体的感应电压作为输入信号加到栅极上。由于管子的放大作用,UDS和ID都将发生变化,也相当于D-S极间电阻发生变化,可观察到表针有较大幅度的摆动。如果手捏栅极时表针摆动很小,说明管子的放大能力较弱;若表针不动,说明管子已经损坏。
  由于人体感应的50Hz交流电压较高,而不同的场效应管用电阻档测量时的工作点可能不同,因此用手捏栅极时表针可能向右摆动,也可能向左摆动。少数的管子RDS减小,使表针向右摆动,多数管子的RDS增大,表针向左摆动。无论表针的摆动方向如何,只要能有明显地摆动,就说明管子具有放大能力。
  本方法也适用于测MOS管。为了保护MOS场效应管,必须用手握住金属杆,用金属杆去碰栅极,以防止人体感应电荷直接加到栅极上,将管子损坏。MOS管每次测量完毕,G-S结电容上会充有少量电荷,建立起电压UGS,再接着测时表针可能不动,此时将G-S极间短路一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