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ntaurus Mesh refinement的问题,求教

楼主(2010-08-16):
请教一个问题,当用sentaurus process 的时候,interface refinement refinebox min.normal.size = normal.growth.ratio = \ interface.materials= 请教在表面refine的时候,refinement会深入到材料内部多深? 说是表面,但是这个表面有多深呢?谢谢!

楼主:
灌水的滚  C.A.O.

网友:
哥来告诉你,只能ratio 8次还是10次 ,所以如果你定义min.normal.size=1,那最多外延8--10

网友:
其实可实验一下,用tecplot打开,显示网格,就能看出来

楼主(2011-03-25):
继续求教,还是不明白呢!

楼主:
顶上去  继续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