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模拟地gnda与vdda的问题

楼主(2010-08-16):
要用spectre仿真一个DAC模块,其中用到了模拟库里的gnda,vdda与gndd,vddd,仿真时,我在gnda,vdda与gndd,vddd之间分别加3.3V电压,但仿真会出现雅克比矩阵的对角线为0的错误(还报了收敛性问题)。若把gnda,vdda与gndd,vddd都换成gnd与vdd仿就没问题,错误在哪啊?多谢指导,很着急,谢谢了

网友:
spectre需要一个绝对的电势参考点,所以gnd这个符号是需要的。
你可以在电路内部统一用gnda、gndd等标注,在电路外部将这些gnda通过一个小电阻(可以等于零)接到gnd上去。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我先试试

网友(2011-03-22):
果然好使,谢谢谢了

网友(2017-06-29):
thanks for your sharing

网友(2021-10-11):
今天我也发现了这个问题,cadence好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