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插入了时钟树后怎样反标注到DC进行STA?

楼主(2010-08-17):
如题,由于布图工具在插入时钟树后会修改物理设计(添加了缓冲器),当试图把详细布线之后提取的寄生电容,延时参数反标到DC时会提示找不到单元的警告,也就等于插入时钟树的相关信息在DC反映不了,进行后续的STA也失去了意义。
我知道Encounter内部也有建立和保持时间的分析功能,但相比起来远不及DC灵活和详细。想请教一下各位ASIC界的前辈,通常时钟树插入之后到DC进行时序分析这个流程是怎样的呢?而且到LVS的时候到底layout要与哪个schematic对比?与DC的原始综合网表肯定过不了,因为网表没有缓冲器等相关单元。但若与Encounter生成的网表对比好像是自己对比自己,困惑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可以详细说明一下吗?

网友:
提供布线后的网表和spef文件给PrimeTime做STA分析

网友:
lvs时候肯定要用布线之后的网表, 只要保证你布线之后的网表和RTL的功能一致就没问题

网友:
4楼和5楼都说的很对
primetime是业界公认的做STA的签核工具,具有权威性;
lvs就是这么做的,提最终的网表然后和版图做对比。

网友(2010-09-22):
用布局布线之后生成的verilog网表

楼主(2011-04-13):
我现在知道了,用形式验证工具是最好的……

网友:
貌似可以的,没试过~~~

网友(2011-05-13):
lvs比对的是版图和网表的一致性,你需要的寄生参数,可以由pr工具提取然后跑一遍PT,至于你说的自己和自己比对的问题,你可以跑一变formality...

网友(2011-09-13):
spef文件如何得到?

网友:
dc只管综合吧,  到了place&route之后,基本靠pt分析timing了,

就是encounter 后面 道出post layout verilog(经过了很多时序优化,cts等) ,

然后qrc,fire&ice , starxt 抽取 spef 寄生参数文件,

pt 读入 这个.v , spef 进行post layout STA ,

formal verification也是基于这个.v 和 pre-pr 的.v 比(即做综合之后的),

lvs 可能比这个.v 更多东西,比如一些physical only cell ,只要有gate的,也含在该网表里面,
比如decap ,   dummy cell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