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如何在ASTRO中插入TAPCELL?

楼主(2010-08-17):
如何在ASTRO中插入TAPCELL?TAPCELL无TAP层!

网友:
菜单里面就有,和加filler应该是类似的

楼主:
能告诉我具体是哪个命令呢?我是初学者。谢谢!

网友:
axgArrayTapFiller,试试这个命令

命令后半部分有可能记错了,你可以先输入axgArray,再按Tab键,真确命令就出来了

楼主:
谢谢,已解决,axgArrayTapFill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