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N沟道MOSFET概述

楼主(2010-08-17):
N沟道MOSFET概述
N沟道MOSFET有三个电极,分别是源极S、漏极D和栅极G。当VGS=0时,漏、源极之间无原始导电沟道,ID=0;当VGS>0但是比较小时,漏、源极之间也无导电沟道。当VGS>VGS(th),
在D和S之间加正电压,就会产生漏极电流ID,ID将随VGS的增加而增大。
用MOSFET作为开关应用时,可以用图1中的模型来分析,当G、S极电压为零时,D、S不导通,相当于开路。当栅极电压为10V,源极电压为0V时,就有电流ID流过漏、源极,漏极和
源极之间处于导通状态。MOSFET内部漏极、源极之间有一个寄生的反向二极管。该二极管在电路图中常常未被标出,当MOSFET处于关断状态,如漏源极有负向电压时,
二极管可能会导通,在设计时要注意这一点。
RTR025P02TL
RTQ030P02TR
RTL030P02TR
RTQ035P02TR
RTL035N03TR
RSR025N03TL
RSM002P03T2L
RSS090P03TB
RSX101VA-30TR
2SK3018T106
2SK3019TL
2SK3541T2L
2SK3065T100
RK7002T116
RR255M-400TR
RHP020N06T100
RHU002N06T106

RTL035N03TR
制造商:  ROHM Semiconductor

产品种类:  MOSFET Small Signal

RoHS:   详细信息

配置:  Single Quad Drain

晶体管极性:  N-Channel

封装 / 箱体:  TUMT6

电阻汲极/源极 RDS(导通):  0.56 Ohms

汲极/源极击穿电压:  30 V

闸/源击穿电压:  12 V

漏极连续电流:  3.5 A

功率耗散:  1 W

封装:  Reel

网友:
不要概述,来个详细的吧,比如讲讲mos管各个脚之间有分布电容,这些分布参数对于应用会有什么影响等,谁又相关的资料,给大家贴出来哈。

楼主(2010-10-20):
☆★☆★☆★☆★☆★☆★☆★☆★☆★☆★
contract: jefy
mobile:13684964275
Tel : 86-755-817510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