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要设计振荡器 需要看那些书 ?

楼主(2010-08-17):
80资产
最近导师要我去参与一个IC中的振荡器设计  可我这方面没啥基础  要看好多书 但不知看那些?

     希望得到指点。    谢谢了!

网友:
很少有专门介绍的书,不过在一些书中有零星的介绍,若不要求很准,可以考虑基数个反相器连得那种,这种很难控制的准。若要要求比较准,可以考虑用对电容充电和基准做比较的这种,由公式:IT=CV,可以通过对电流进行trim,可以做的很准的时钟周期T。若不trim,做一个zero TC的电流源,考虑上电容corner,电流源的电阻corner导致的电流的偏差,在最坏情况下有40% 的误差,当然trim的话,就能做的很准。

网友:
如果你一点osc的基础都没有的话。那么你首先找些射频微波电路设计方面的书看看,其中会有关于osc设计的一些基础知识。你在google上可以搜索一下,有专门讲微波射频振荡器的书,用英文关键词microwave+oscillator搜。打了基础以后,再看ieee上的paper。另外,你用microwave+oscillator在本站好像也能搜出那几本书。

网友:
请问楼主设计的是何种振荡器,设计要求是啥样的?

否则很难提供正确的资料

网友:
推Martin的書 analog cmos design.

网友:
国内的paper 都有一些不错线路可以借鉴

网友(2011-02-12):
低频的<100KHz的可以试试电容充放电的。
高频的>10MHz的话估计得用环形了。
振荡器要比较精确相当难,P、T实在难补偿。

网友(2011-07-15):
回复 网友A:

    “对电容充电和基准做比较的这种,由公式:IT=CV”
正在做这种振荡器,但不知道比较器设计时应该考虑哪些因素和指标,请问有相关的资料分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