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DC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0-08-17):
用spectre跑DC,然后print-DC operating points选择管子时,关于其阻值有两个参数ron和gds,俩个值不是书上的倒数关系。请问大侠,俩者各自表示什么意思?分析小信号阻抗时应该用哪个?谢谢了!

网友:
can you explain what do you want to plot ?

网友:
还是提高了支路电流的PSRR

网友:
回复 网友A:

gds是小信号跨导,也就是小信号电阻的倒数,ron是大信号电阻

这是我自己的理解,请高手确认

网友:
这管子如果是作为开关,那就一定工作在线性区,ron表示其导通电阻。。。gds是小信号跨到,一般工作在饱和区,此时管子的输出电阻ro=gds倒数!

网友:
没用过。最近在使用SIWAVE

网友:
其实ron很简单,它就是Vds/i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