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后仿需要什么文件?除了sdf

楼主(2010-08-17):
现在手上有布图工具导出的.sdf文件,和门级网表.v,还有工艺文件.lib,在仿真设置里我添加了.sdf,但没办法编译,说找不到门级网表那些单元。该怎样把.lib转为modelsim可以编译的格式呢?
要做什么特别的设置吗?

谢谢!

楼主:
对了,忘记说了还有.db格式的工艺文件。但苦于没法把这些文件转为modelsim能识别的东东

网友:
需要网表文件,测试文件和sdf即可,前两个加入到工程里编译,sdf在仿真选项中添加,具体步骤可以参考使用的仿真工具的说明。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这个网表是综合后的门级网表,  modelsim根本认不出这些单元! 手上有 .lib文件,怎样把它转为 modelsim的库单元呢?

网友:
厂商提供的 综合库对应的verilog或vhdl仿真文件

网友:
需要先编译库

网友:
一般有对应的.v库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库里面找标准单元、加法器等的.v文件

网友:
没有这么多麻烦 呀,直接用不就可以了,我用的的ise 集成modelsim工具。

网友:
先编译一下库文件。

网友:
我把行为仿真,前仿真,后仿真,chipscope做完,也没碰到谁问我要什么文件。

网友(2019-10-17):
感绝单独的sdf文件和网表文件是不可以的!!还要目标库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