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quartusII Programmable Pre-Emphasis 设置

楼主(2010-08-17):
Programmable Pre-Emphasis 设置

芯片: ep3c5 想要把lvds接口上的Programmable Pre-Emphasis关掉,可是在assignment editor->logic option->io feature下面找不到这个选项。  请教大家,Programmable Pre-Emphasis在哪里可以设置?  谢谢

楼主:
知道原因了。
直接在ALL这个category下就能找到这个选项。
IO Feature这个category下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