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彻底杜绝病毒木马的加密U盘

楼主(2010-08-18):
彻底杜绝病毒木马的加密U盘
(secWall 安全U盘)

u盘病毒的运行原理:

U盘病毒即磁盘自动播放病毒,也叫AUTORUN病毒。

其最大的特点是当计算机接入移动存储器(U盘、移动硬盘、SD卡、以及其它存储设备)时,病毒将感染该计算机(U盘病毒的名称即由此而来),当用户双击被感染的机器的任何一个盘符时,将运行病毒文件,直接导致系统再度感染病毒。

1、U盘病毒感染原理和过程
U盘病毒,感染计算机的最主要的传播方式——通过移动磁盘传播

由于Windows系统自动播放功能默认状态下,处于启动状态,当移动磁盘插入到计算机中,Windows系统会自动打开该移动磁盘。U盘病毒就是利用了这一功能来实现自己的传播。

无病毒U盘感染病毒过程:
        在被U盘病毒感染的计算机上,U盘病毒会监控当前Windows系统是否有新增的可移动存储器(是否有插入U盘、移动硬盘、SD卡…)
当一个移动磁盘插入到被U盘病毒感染的计算机时,被感染计算机中运行着的病毒进程会监控到有新的移动存储器出现,同时复制病毒文件到该磁盘根目录下,并衍生一个名为autorun.inf的文件。

病毒U盘感染计算机过程:
当用户将带病毒U盘插到电脑上,由于自动播放功能的存在,该移动磁盘被系统默认打开,同时病毒文件被运行,U盘病毒完成对被插入机器的感染。即使当前Windows系统关闭了自动播放功能,用户双击打开移动磁盘(带病毒U盘)。病毒文件同样被运行并感染计算机。

分析上述U盘病毒的感染原理和过程中可以知道:U盘病毒感染的最关键途径就是Windows文件系统可识别的移动存储器。

secWall 安全U盘(防病毒木马保密U盘)

切断一切病毒的传播途径
secWall安全U盘改变了传统U盘(闪存)与计算机的通用握手方案,将操作系统对USB大容量存储设备的存储型设备握手协议重新定义成控制传输型协议,闪存硬件在计算机上不以通用存储器方式出现,从而切断了病毒赖以传播的途径。
secWall安全U盘插上计算机,在计算机上永远只出现一个CD-ROM。除此之外在计算机上不会出现任何可移动存储器的盘符和标识。也就是说Windows 的文件系统是识别不了secWall安全U盘的存储空间。
在CD-ROM上有secWall专用的文件管理器。用户所有读取、存放文件都需要经过这个文件管理器。除了secWall专用的文件管理器,其它任何程序、系统都不能读写存放在secWall安全U盘的存储空间上的内容。

当secWall安全U盘插在含有病毒、木马的计算机上:
1.        secWall安全U盘在计算机上只出现一个CD-ROM没有其它任何可移动存储器,CD-ROM上的文件是只读的,病毒、木马不能感染CD-ROM。
2.        CD-ROM上的文件是只读的,用户也就不可能出现因为误操作将secWall专用的文件管理器删除。从而不能使用当前secWall安全U盘。
3.        因为secWall安全U盘在计算机上不出现任何可移动存储器,病毒、木马找不到secWall安全U盘的存储空间,当然也就不能感染到secWall安全U盘的存储空间。

超强的数据防泄密安全性
加密闪存设备(安全U盘)可以设定主人的安全认证密码(PIN),防止设备丢失后被其它人利用。另外,增强的安全特性可以设定设备的自锁和自毁功能,在设备疑似遭到攻击时锁闭设备或自毁闪存,从而确保所存储数据的安全。
安全U盘的自毁功能:
自毁:
当用户连续10次输入PIN码错误。安全U盘将自动抹除存放在安全U盘上的所有数据。并将当前的PIN码清除,用户可以重新使用安全U盘(原存放在U盘上的数据不复存在)。

反黑功能
内置反黑功能的安全U盘在嵌入式资源管理器启动时自动激活反黑引擎,在安全U盘内存储的数据可读取期间本机的网络被自动切断。此时即使当前的计算机被窃密木马感染,数据也无法向外网传输,从而保障机密资料的安全。

网友(2011-02-11):
彻底杜绝病毒木马的加密U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