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开关电源中零极点分析

楼主(2010-08-18):
各位大侠谁能推荐一些论文,写的是buck。boost,flybck,forward 在ccm和dcm下的零极点的详细推到,先谢谢了,最好不是大部头的书

网友:
既然要详细的推导,索性自己去列出你所用电路的拉普拉斯方程就是了,也不难的,通过解传递函数,你很清楚的看出零点和极点。

网友(2013-03-09):
关键是能写出你的电路的闭环传输函数,剩下的参考信号处理频域分析即可.

网友(2013-10-11):
钳形电流表

网友(2014-01-17):
如果只是要求个数,那有定理的:极点个数等于独立电容个数。至于其他问题,似乎等效于天上掉馅饼,除非一些特殊情况,可以近似估计。

网友:
Optiwave OptiFDTD 8.0 破解版 (光通讯、光子晶体、奈米结构仿真软件)

网友(2014-08-07):
回复 楼主:

网友:
fundamental of power electronics

网友:
电力电子系统建模及控制

网友:
这个有点深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