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芯片中的唯一ID是如何做到的?

楼主(2010-08-18):
问一下 一些单片机和专用芯片中的唯一ID号是如何做的?需要特殊工艺吗?还是芯片售出前写入的?

网友:
我看到的都是生产前写入的。

网友:
曾经在一款RFID芯片的datasheet中看到芯片里面有UID,它的做法是在eeprom附近加了一块阵列(这个阵列看起来也像是存储阵列,应该就是datasheet中所谓的UID),这些不知道对你有用没有。

网友:
很多方法都可以做到,比如嵌入 OTP, 或者rom之类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