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ds文件和.db文件的区别

楼主(2010-08-18):
请问.gds文件和.db文件有什么区别呢?
用calibre提取的版图为什么是.db文件呢?而不是.gds文件?
谢过了!

网友:
.db文件是数据库数据存放文件,每种软件都有自己的存放格式,就是数据的排列方式,后缀名均为。DB

网友:
gds 好像是通用的,網路上應該找的到定義。

网友(2011-02-22):
这两个对calibre 来说是一样的,你stream out的时候 。两种都可以

网友:
應該只是附檔名不同!!

网友:
我认为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