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高手讨论区:SoC后仿真

楼主(2010-08-18):
SoC后仿真非常庞大,请问各位高手,你们都是用什么在仿真,用什么调试呢?
我是VCS加Verdi。

网友:
差不多啦,其实我更想知道的是目前比较成熟的soc的设计流程

网友(2010-11-02):
我只听说过VCS,都没机会见过。我都是用的NC,不会太业余吧?

网友:
NC比VCS快,VCS比ModelSIM快。俺们做过实验的。

机器更重要,使用机群更好一些,Magma的仿真软件支持多机。很快的。

网友:
VCS的稳定性远远不如NC的,经常Core Dump。

网友:
就用个VCS,看看有没有违例的!

网友:
其实这两个软件差不多的

网友(2010-12-11):
vcs一般啊!!!

网友(2011-01-12):
跟ASIC一样的。。。。

网友:
nc、vcs、modelsim仿真都差不多,只是工具而已

网友(2011-02-11):
VCS和NC,谁快还真不一定,呵呵
NC的编译也许需要5小时,VCS却只要半小时.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也就这么几款软件,只是工具而已。VCS
比较普遍,貌似

网友(2011-03-15):
VCS+VMM,QUESTASIM+OVM

网友:
不是VCS就是NC,还有花样么,需要么。。

网友:
规模很大的设计的后仿需要新版本的VCS,否则基本跑不起来,还有就是有时候VCS产生的sdf跟库有区别,需要手工改sdf或者小规模的改lib

网友:
弱弱地问一句,NC是指NCsim吗?

网友(2011-04-17):
NC还是很给力的
查看波形还是Verdi了

网友:
我刚入门,向大家学习!

网友(2011-05-22):
使用nc,门级速度快很多的,modelsim太慢了,深有体会~~

网友(2011-08-12):
NC is the best choice

网友(2012-01-12):
function 仿真ok,跑regression保证结果,testbench autocheck,Gate level没有X问题。STA基本OK。跑一遍postsim regression。之后看结果就可以了。尽量不要在postsim上面debug。
对比notimingcheck选项有与没有的差别

网友:
回复 网友B:

    Nc_verilog吧

网友(2012-02-11):
看波形Verdi不咋给力  四五百M的波形文件要解压 然后占内存过于严重

网友:
Synopsys VCS, Cadence Incisive Enterprise Simulator都可以。Cadence的工具会分-L/-XL/-GXL license版本,对芯片规模有不一样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