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 BCH 译码中的极端情况

楼主(2010-08-18):
正在做一个BCH译码器,能力为最多纠8个错
根据理论,当发生8个以内(包括8个)的错误时,可以找出纠错点,纠正之
问题是,当发生8个以上的错误时,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得到标志
这种标志只针对8个以上的错误情况
请大虾给指点一下吧

网友:
如果错误个数超过纠错能力的话,钱收索时,错误位置的个数一般要大于错误位置多项式的次数,从而知道错误 数超过了纠错能力。但不是绝对的,也可能译成另一个合法的码字,这时就无法判断了。

楼主:
多谢,呵呵
若想知道更多的错误
现在一般的做法是要加消耗的伴随式生成电路

网友:
楼上说的是超限译码,可以比正常情况下的纠错能力更强一点,但是更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