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急问大扇出TRANSITION 的问题

楼主(2010-08-18):
对于像RESET这种要控制很多D触发器的信号,在ASTRO后 PT 分析的时候出现MAX Transition viloations .对于这种大扇出信号在DC 和 ASTRO 中该怎么处理呢??、
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
set_max_fanount 30这是一个例子

网友:
设置set_max_fanount和set_max_transition

Astro中auto-place时会有个处理HFN的过程

最后还有violation,只能调整面积,重新布线(个人的方法,本人不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