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电路IO的问题,菜鸟求问

楼主(2010-08-18):
请问在virtuoso中一个模拟电路的core画完之后,IO是怎样加上去的?是手工加上的么?还是要用什么工具?
IO之间还要加上filler的吧?这个又是怎么加的呢?
谢谢好心人回答我一下。

网友:
Core都手工画完了,加IO还用自动布局布线工具吗?
如果没有现成的IO库,连IO单元也要自己画了。
Filter不是必须的,但是如果IO比较少,放上IO单元时中间有空,则应该加上filter单元。如果是自己全定制设计IO,则可以通过改变IO单元的形状来充分利用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