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batnet几个问题

楼主(2010-08-19):
小弟现在刚开始接触开关电源,有几个问题一直想不明白,希望你能给予解释,先谢谢了!
1、做了一个DC/DC和AC/DC的控制芯片,发现电路差不多,想知道DC/DC和AC/DC除了一个是直流到直流的转换,一个是交流到直流的转换这个区别外,还有那些本质的不同?
2、都说电压控制模式和电流控制模式中控制环路的补偿不一样,好像是电流模式中由于加入了电感的电流采用,零极点要少,好补偿,但为什么这样,不是太明白?还有就是CCM和DCM下不能同时稳定,说CCM模式下有右平面零点,怎么推导的?
3、希望能给出电压模式下的所有类型下的CCM和DCM传输函数以及电流模式下的所有类型下的CCM和DCM传输函数,想从理论上面彻底搞清楚问题2的疑惑?

谢谢了!

网友:
刚开始接触的话,推荐还是先了解一些系统应用的东西。对于传输函数和零极点之类的分析,可以参看Fundamentals of Power Electronics,前几章介绍得很清楚,也有相关的推导。

网友:
AC/DC 最终也是 dc-dc,,,只是前面有个整流而已,,,
如果是BUCK型电压模式,DCM比CCM好像少一个极点,
电流型是双环控制,电压外环和电流内环,电压外环控制电压DC值,电流内环控制电感电流,所以光看电压外环的话,就可以看成是一阶的,,,而电压型的话,是单环控制,即要控制电压又要控制电流,可以看成两阶

楼主(2019-01-30):
好多年过去了,今天偶尔看到当初自己读书时的疑惑,真想回到过去给他好好讲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