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用calibre做drc时,怎样不对ram/rom这些宏块检查??

楼主(2010-08-19):
ram/rom里面用drc做检查时,出了很多错误,请问怎样设置就不会对ram/rom做检查了???

网友:
在rule里面使用 exclude
菜单里面也有选项的,找一下

网友:
不会不会。

网友:
设为blackbox就行了

网友(2010-12-17):
有BLOCK layer的话就 not 掉 或者用 not inside 后再检查
比如查active

LAYER active_temp  1
layer  sram/rom  2
active = active_temp   not inside 2
然后查active就好了啊

网友(2011-01-25):
exclude cell A B C D

网友:
不要检查的模块覆盖特殊层次,全去掉,一般design rule会有说明,每个foundry用的层次名字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