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菜鸟来问:什么是有功能描述的library?

楼主(2010-08-19):
有几个ip被DFT Compiler认为是黑盒子,因为它们的.db文件中并未包含function specifications。查了一下手册,这时候要用功能模型或结构模型来代替。请问,这个功能模型是不是指testbench simulation中用到的文件?而结构模型是不是就一个空的文件,仅包含了其端口定义?
      我用仿真时候用的文件,结果Could not perform design rule checking,还是说该cell “has no function specification";而把仿真用的文件去掉 中间部分,弄成一个空的文件,则可以做dft_drc,但是这些cell都被认为是黑盒子。
      实在是不明白什么是含有function specification的文件啊。该怎么用呢?
      Does anybody can help me?

网友:
应该是用于仿真的verilog文件 里面含有功能定义,例如 and or not

楼主:
直接用仿真用的verilog文件的话,提示该文件是不可综合的。

网友:
哦,那就不清楚了

网友(2010-09-22):
应该没关系的吧,综合时是黑盒子,之后能用verilog做仿真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