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GDS ERROR

楼主(2010-08-19):
用Calibre的DRC文件产生GDS的文件在读取该时发生错误:

WARNING: Non-orientable boundary at location (51.16,1250.89) in cell NV6010 on layer 16. Read in 20 MB ERROR: Failure to read input file power_vss.gds at record offset 21113069.

请问各位高手,该如何解决?

网友:
請看 GDS stream-out 的log file,會有詳細描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GDS文件是用 Calibre 产生的,与 stream-out 没什么关系。

网友:
Calibre 的process 有處理完嗎?  Disk full ?
若不確定, 請重新再 run 一次!!

或是改command , GDSII ==> ASCII 去看問題的所在點

网友:
GDS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Calibre 的 process 是处理玩了的,我前后 RUN 了好几次;而且我根据不同的设置产生了几个GDS文件,其中SIZE小于50M的没什么问题,可以STREAM IN,但是80M以上的就不可以了。

另:我的CANDENCE是5141版本的,产生的GDS VERSION 是 5 ,不知道这个有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2025-09-23):
报错的作标位置,layer16,这个图层形状可能出现了问题,不规则多边形会导致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