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非交叠时钟如何产生?

楼主(2010-08-19):
请问各位前辈,要产生一个非交叠时钟一般用什么方法的?
我在一篇文章里看到有用一个 基本RS触发器的结构来产生的,但是仔细分析一下貌似还是有一个 门延迟时间的交叠~~怎么回事呀?

网友:
时钟延迟&时钟
时钟反向延迟&时钟反向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输入的信号必须是一个时钟和它自身的反相信号?

网友:
把输出取反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