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器芯片增加jtag

楼主(2010-08-19):
现在处理器通常在周围管脚增加一个级联寄存器,以便做jtag仿真。
这么做是不是要增加很多的成本?

楼主:
版图制作难度是否也加倍?

网友:
你说的应该时Boundary Scan Cell吧?然后这些Boundary Scan Cell通过JTAG TAP来进行访问,以便实现In-System Board Testing。
还看不懂楼主的描述,希望能将目标说明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很对。就是boundary cell. 通过JTAG进行内部访问。

楼主:
是这些个boundary scan cell, 每个管脚对应一个。通过JTAG可以进行芯片内部访问。可以方便地执行on board 仿真。
这么做是不是要增加很多的成本,功耗,版图制作难度,面积? 而且一旦仿真完毕,它们便束之高阁了。对用户也是一种浪费?

当然也带来了方便。

网友:
1、JTAG的最原始功能是实现芯片的边界扫描,即板级测试;最初的功能并不是进行芯片内部访问,更没有考虑过仿真;
2、JTAG的最初目的是解决芯片的引脚越来越多、而封装越来越小,导致在板级测试时使用测试仪器访问引脚并实现引脚的可观察性和可控制性越来越难(极端的如BGA封装的芯片部分引脚无法探测),所以引入边界扫描单元并用JTAG引脚和TAP来控制边界扫描单元,最终实现对引脚的访问。
3、通过JTAG访问芯片内部特定的寄存器来实现调试微处理器的功能(请注意simulator与emulator是不同的概念,前者称仿真、后者称调试),是后来微处理器设计者借用了JTAG的功能,把调试寄存器作为一种特殊的边界扫描单元来处理而实现的。
4、至于边界扫描单元的实现及其开支,我没有实际操作过,基本上开支很小,我知道Mentor的BSD Compiler可以自动实现BSD的插入与测试。请参考Mentor的BSD Compiler的相关文档吧。

楼主:
抱歉因事未能及时回复。十分感谢你的解释。

楼主:
第一第二项见过简介,但是你说的:  在板级测试时使用测试仪器访问引脚并实现引脚的可观察性和可控制性越来越难
不太明白。
是指,几乎看不到管脚和从外部连接到管脚了?

2] 如果边界扫描单元能在控制寄存器的控制下,同内部寄存器产生联系,而且能相互串行,那么工艺应当增加不少复杂性巴。

楼主:
看来好像只有Pasingen 对这个问题比较清楚。

网友:
这个肯定是有损失的
但不至于损失太大
现在大多数芯片都是加了边界扫描的

网友(2011-03-19):
也不算浪费,关键看你自己想不想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