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PX估计功耗的精度?

楼主(2010-08-19):
有经验的人帮忙解答一下

用PTPX读入VCD文件和版图的verilog网表、spef,报告power精度能到什么程度?用time_based模式

网友(2011-08-18):
一是确保你的网表的标注率是否OK,如果OK的话就要看你用的库的精确度了,如果这些都ok的话还是蛮准的,不过暂时没有过流片经验,需要待定检验。

网友:
哥做过ptpx,参数都用的default。流了两次片,都使用了门控时钟,计算结果和实际功耗差别不大,蛮准的。
需要注意的就是memory的功耗信息。

网友:
请教为什么需要注意memory的功耗信息呢?

网友:
因为有的db文件里的memory功耗的信息可能不够准确。或者干脆没有。

网友(2011-12-24):
好的,注意memory里的功耗信息。

网友(2014-04-15):
回复 网友A:

   不同温度下的库,功耗结果差别大吗?

网友(2015-07-30):
回复 网友B:

    这个肯定是会相差挺大的吧,至少leakage power会差别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