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救“关于FPGA输出毛刺信号的问题”

楼主(2010-08-19):
ARM+FPGA的产品。其中FPGA用的是早期Xilinx的,用的foundation 3.1i开发的,采用原理图编写的。
近期产品出现FPGA控制的并行开出指示灯异常闪烁(其实刚开发出来时就存在此现象,只是不是那么频繁);现在发现这样的产品很多,经确定是FPGA的引脚出来的毛刺信号。领导要求解决!!!之前从未做过相应的工作,FPGA也不熟悉(学校接触过alter的)。

解决思路:
首先想过增加ARM对FPGA的数据访问保持时间,发现有些效果,但是偶尔还是会有;没办法了,只能改FPGA程序了;昨天熬了一通宵,感觉自己搞定了(增加了对FPGA的校验,即FPGA收的值正确时,再给输出使能信号);可是今天到公司后一实验发现:出现了其他的异常现象,而与这个现象相关的程序我根本没动作。试验了很多次,浪费了7个PROM,还是没用,而且每次出现的现象还不一样。后来才知道:原理图设计时,只要稍微的挪动器件,编译后的程序都不一样。这下惨了!!!(不知理解的对否?!)
不知道怎么搞了???按照自己的思路是正确的,真没天理。
向各位老师指教,如何处理这种问题???每次编译MAPING都不一样!能否加什么条件,保证编译的正确性!
说明:采用foundation 3.1i开发的!

网友:
这个没有用过就不好乱说了。不过一般毛刺的产生都是直接用组合逻辑输出造成的。如果用寄存器输出是不会的。
另外。如果只是用来驱动指示灯的。大可以直接加个下地电容。把毛刺吸收掉就行了。干嘛非要弄这么复杂呢?

楼主:
感谢wycawyc的回答,加电容吸收的办法之前也试验过,可是没成功,而且领导的意思是不要更改PCB(6层的板件);所以才这么麻烦。
现在我最大的疑惑是schematic编写FPGA程序的可靠性,时序真的是没法掌控的还是因为我没用好?个人觉得是自己的问题,如果schematic design这么不好,为什么Xilinx和Altera等厂家要增加这种设计方法呢???希望大家帮帮忙!提一些在schematic design时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
那是因为有很多人如你一样,不会HDL设计呀。这只是一种过渡方法,毕竟现在社会上还是有不少人只会原理图的设计方法,慢慢都会向HDL设计靠拢的,你看看能不能在每个输出的地方加入一个寄存器,这样就能解决毛刺了。

楼主:
感谢楼上的回答!我一直在考虑中,很伤心,浪费了好些个PROM,现在都不敢改了!!!过段时间得好好学习一下VHDL编程!

网友:
输出信号锁IOB?驱动加大?问题的关键是要搞清楚你的毛刺是哪里来的?FPGA输出之后接了什么东西?是干扰还是FPGA输出的?把FPGA输出断开看看还有没有毛刺。找到原因才好下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