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做CTS的问题

楼主(2010-08-19):
用encounter做cts时,出现错误。
**ERROR: No sync pins are in clock clk. Please remove it from clock spec file
好像是clock没有连到DFF的时钟端口。那该如何处理?在线等消息,先谢谢了!!

网友:
删除。或者自己定义一些PIN作为LEAFPIN。

网友:
改一下cts文件就可以

网友:
我觉得你要好好看看网表的内容,追踪一下时钟信号的路径,应该能有所发现。
cts spec文件可以用encounter自动生成,然后再手工修改一下即可。

网友:
看看约束合cts spec ,并和设计者讨论一下

网友:
你设置的clock没有syncpin,比如DFF等。如果一定要按照clock tree去处理的话,可以设置一些logic cell的pin作为syncpin.

网友(2010-11-26):
说点个人见解,这种情况我也遇见过,后来查了SDC文件现clockbuf被优化掉了,所以在SDC中对这些clockbuf设置dont_touch看看。

网友:
应该是自己改CTS文件

网友(2012-10-31):
楼主你找到解决的方法了吗?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有人说改时钟树文件的,具体需要怎么改呢

我直接在那个文件里把这个时钟删除了(反正它不太重要),可以吗?

网友:
哈哈  我也不知道哈 同求

网友:
什么原因?

网友:
楼主天天登陆 给回复一下最后怎么做的呗

网友:
需要跟STA 方面确认一下吧。
定义时钟后,Tool会自动寻找FF,认为是leaf,
或者指定Leaf。

另外,做CTS 时,会先删去clock line上的Buffer ,比如进行delete buffer tree之类的命令,再去时钟树综合。但对leaf应该没有变化。encounter就不清楚了。。。

去跟STA商量一下,看看CT2时是否出现了错误。
ICC 可以生成structure,

网友:
时钟树综合时,tool会自行找到FF,认为是leaf.
也可以在encounter的cts sdc里,人为定义leaf pin.

如果找不到leaf 的话,可以咨询一下ct2,ct2时是会报出相关错误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人为定义leaf pin 呢?是在sdc里 还是时钟树描述文件里?

网友:
在cts sdc文件里,定义时钟root pin后,可以定义excludepin ,leafpin ,以及插入buffer的类型。甚至可以定义配线rule.
也有人称这个文件为cts spec文件。不同公司叫法不太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