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深三极管区的MOS管做电阻时,怎样从工艺和电路设计上提高电阻精度?

楼主(2010-08-19):
RT,谢谢指点~~

网友:
这种管子受衬底波动较大,要精确必须该管附近加衬偏接触;其次,其宽w大于宽度误差dw十倍,长也是如此。栅源电压也需要精确一点,但最关键是该电阻受工艺影响太大,不能够精确的计算出电阻值。电路中我见到的一般是在启动电路中,其他地方很少用到。

网友:
除非两个匹配的MOS管电阻可以把匹配度做得精确,如果想把单个MOS管电阻的绝对精度作准那就太违反Rubost设计了。

网友:
ls的说的很有道理,多在启动电路中或是需要一个较大阻值但不要求精确值的地方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各位的指点~~

网友:
实际应用当中,为了防止电阻在温度变化时变化,有没有采用正负温度系数一起设计的电路呢

网友(2015-05-18):
有没有关于用mos管做电阻,计算阻值的相关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