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0.13um工艺下一个MOS 开关管导通电阻大概是多少?

楼主(2010-08-19):
0.13um工艺下一个MOS 开关管导通电阻大概是多少啊?谢谢各位了

网友:
具体要看你开关管的宽长比。

网友:
一般而言,on-res是随输入信号变化的,采用bootstrap技术使on-res保持恒定

网友:
电阻肯定跟你的管子尺寸有关了,2楼和3楼说的很对

网友:
跑一下spice 模擬吧,R=v/i.

网友:
与 W/L  比 有关 。

可以采用 仿真来确定

网友:
我也想要可是没信元

网友(2012-11-28):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使用boostraped可以使Ron稳定??不是使得Ron减小吗???

网友:
bootstrap应该是使得Vgs保持恒定,从而近似认为I不变,从而ron不变(如有不对,请指教)。想的到Ron,最好是自己仿下,不同的管子不一样的。

网友(2013-02-26):
很不错的哦,好好研究一下,多谢啦!

网友:
W/L是1比1时,大约是kohm量级,这个跟电源电压关系也很大。

网友(2013-04-08):
好好研究一下,谢谢啦

网友(2014-05-14):
W/L  和    Vgs  有关

网友(2015-03-18):
与宽长比有关,老化对其也有影响。